楼主(2011-07-18):
有那位大虾知道,已知功率求电缆线径理论公式不?

网友A:
也是这里下截的你看看, 快速选择导线截面,经多年实践检验很有用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裸线加一半,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提级算。这是一个方便记忆的口诀。对电工很有用。意思是;十平方mm以下每平方mm5A载流量。100平方mm以上每平方mm2A。25平方mm以下4A。35平方mm以上3A。   70——95平方mm每平方2.5A。裸导线按以上加一半。穿管按以上打8折。温度再按以上打9折。前面都是按铝线计算的,如是铜线,提高一个截面级别计算。例如;10平方铝线,*5=50A。如是裸线加一半75A,不是裸线需要穿管的话打8折=40A,如环境温度高于25度打9折=45A 。如是铜线提级算就是10平方的铜线按16平方的铝线计算。

网友B:
以前做技术方案时做过;考虑的因素很多;(功率因素·环境温度湿度·橡皮电缆或塑料电缆或单芯塑料电线及单芯橡皮电线·线路输送长度等等等);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能够换算的!
相互学习

楼主:
我以前在家园看人用过这公式算过,还可以算出压降

网友C:
物理书本上不是有吗,根据欧姆定律 I=U/R ,电功率公式 P=UI(适用直流电)    三相交流电的阻抗公式:Z的平方=R的平方+XL(感抗)的平方,I=U/Z , P=√3*U*I*COS∮,R是导线的电阻(电阻率ρ=L/S,L是长度Km,S是导线的截面积m㎡,铜的电阻率是 19Ω/1Km*m㎡,铝27Ω/1Km*m㎡),线路短(1000M以内)XL可以忽略不计,电压降U一般要求是不大于±10%这些参数都有了,就可以求导线截面积了。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D:
    算好了以后最好在大一个规格以便以后增加设备。山东厂家直销国标厂标电线电缆,价格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