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台达的触摸屏与PLC控制的设备,现在客户要求接入DCS里面,要求在DCS上也能操作运行该设备,也能储存数据,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这个要怎么弄?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迷茫啊。请大师们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再顶顶,期望大师的出现。

网友A:
在上位机安装组态软件就可以解决,一般都带有驱动,然后在组态软件里面设计。

QQ:84818626

楼主: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要用组态的,

网友A:
除非你能够弄到台大的通信地址,这个可以自己写的。

QQ:84818626

网友C:
曾经用单片机与上位机(工控机)做过DCS,单片机做实时控制,上位机监控。还比较好做(我做单片机控制程序,还有一搭挡做电脑软件)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高手,但单片机不符合客 ..

网友C:
    还有用OMRONPLC也与上位做过一次DCS,利用OMRON的CP1W-CIF01模块与电脑通讯,做数据采集(数据交换),也不是很难。

网友D:
    论坛多高人。
    jianming

网友E:
    直接用组态软件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