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欧姆龙PLC与两种品牌变频器如何通信

楼主(2011-07-18):
各位老师请问欧姆龙PLC与两种品牌变频器MODBUS通信哦?能教一下程序如何编写程序吗?

楼主:
大家都没有做过两种变频器的混和通信哦

网友A:
用CAN做过不同牌子的变频通讯,OMRON没有CAN总线,
可以试试MODBUS,这个不同牌子我没做过

网友B:
可以用modbus 呀,站号设成不一样的就好了,不过最好不要同时通信,下面是样例程序
LD P_On
OUT TR0
MOVD(083) D100 #12 D1306
MOVD(083) D100 #210 D1307
@AND W0.03
+(400) D100 &100 D100
LD TR0
@AND W0.04
-(410) D100 &200 D100
LD TR0
*(420) A642 &10 D100
LD P_First_Cycle
MOV(021) &2500 D100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sonhh)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楼上,欧姆龙也有can总线的 DeviceNet也是can

楼主:
站号我知道要设成不一样,但串口初试程序,不是要编多个了,问题是如何切换串口初试程序,用定时,还是另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