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请教给位师傅 上面的这些指令怎么输入啊  尤其是那些大于等于的符号

网友A:
就用键盘上的> =键呀,操作请看下面的视频
附件: 录像2.part1.rar (1424 K) 下载次数:25
附件: 录像2.part2.rar (1092 K) 下载次数:23

网友B:
LD>= D8018 K11
AND>= D8017 K6
AND>= D8016 k18
AND>= D8015 k10
AND>=D8014 k1
OUT M0
LD M0
OR M386
OUT M386

转换成语句表,不是轻而易举就知道如何输入的么,有空发问,不如看编程手册。

网友C:
键盘上面不是有<、>、=这些符号吗

楼主:
哦 谢谢给位 热心帮助

楼主:
小弟终于会用了 再次感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