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哪位师傅可以耐心给小弟讲解一下这个主控指令怎么使用 用在什么地方  还有就是那个竖着的触点是怎么写进的啊

网友A:
plc的主控指令一般用于母线嵌套,三菱主控指令为MC与MCR.MC指令实现母线右移,MCR指令实现母线左移,每次移动一层最多只能嵌套8层,可以节省大量的AND、OR运算,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一下使用手册和程序实例

网友B:
引用楼主gengfang于2011-07-18 22:29发表的 请问各位师傅主控指令怎么用 :
哪位师傅可以耐心给小弟讲解一下这个主控指令怎么使用 用在什么地方  还有就是那个竖着的触点是怎么写进的啊

你写入模式是看不到竖着的触点的,转换程序后,在读出模式才看得到的

网友C:
编程手册里面有

网友D:
多看例程。

网友E:
那个竖着的触点不用写,编译完成就有了

网友F:
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