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关于旋转编码器问题
A B Z 三相具体是什么意思 增量型和绝对型又是什么意思 使用旋转编码器需要那些指定 请大家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光电式旋转测量装置,它将被测的角位移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高速脉冲信号)。' s6 A5 R& B6 Z编码器如以信号原理来分,有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型编码器。我们通常使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它可将旋转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直接输入给PLC,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其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以获得测量结果。不同型号的旋转编码器,其输出脉冲的相数也不同,有的旋转编码器输出A、B、Z三相脉冲,有的只有A、B相两相,最简单的只有A相。. ^9 ~2 q, v. Z. b4 [常见的编码器至少有5条引线,其中3条是脉冲输出线,1条是COM端线,1条是电源线(OC门输出型)。编码器的电源可以是外接电源,也可直接使用PLC的DC24V电源。电源“-”端要与编码器的COM端连接,“+ ”与编码器的电源端连接。编码器的COM端与PLC输入COM端连接,A、B、Z两相脉冲输出线直接与PLC的输入端连接,A、B为相差90度的脉冲,Z相信号在编码器旋转一圈只有一个脉冲,通常用来做零点的依据,连接时要注意PLC输入的响应时间。旋转编码器还有一条屏蔽线,使用时要将屏蔽线接地,提高抗干扰性。
  • 下载积分:+1(gaoz) 热心助人!

网友B:
    严重同意一楼

网友C:
    一楼大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