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rotc指令有人用过没!谈谈感想

楼主(2011-07-18):
如题 欢迎讨论

网友A:
旋转指令码?PLC里用的少,在数控机床中非用不可,捷径选刀,刀库旋转等等,PLC中实用不大

楼主:
8工位旋转台,要有记忆,怎么个思路编?

网友A:
首先要确定原点工位,用编码器显示当前工位,呼叫的工位用传输指令,PLC上是一样的,工位符合停止,中间加一些减速控制,说真说不清,最好有条件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