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组态有什么用?

楼主(2011-07-19):
请问组态有什么用的,只知道是触摸屏上用的,不用组态能运行触摸屏和plc程序吗?

网友A:
组态,您可以理解为给触摸屏编程。
不组态那么触摸屏里面根本就没有程序,如何使用?

网友B:
下一个来用一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C:
可以编写一些复杂的脚本,功能非常强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D:
就是给操作屏编程,人机界面技术

网友E(2011-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