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Q系列PLC控制12个轴8个伺服4个步进加三菱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1-07-19):
是我们以前那个厂工程师写的我只是注释了一部分程序还有一部分,有的看不懂,希望高手能够理解后和大家分享学习成果。
三菱Q系列PLC控制12轴(1).rar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givemepower)
下载积分:+5(ymmfa) 有好几个内容,不错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楼主:
最主要的是能够看懂程序是怎么控制步进和伺服的,是采用三菱定位控制模块QD75P4 和QD75P8希望高手理解后能与小弟分享一下。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楼主:
文件夹是9.0拿个是控制伺服的其他的不是,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A:
由程序没有机器的的控制顺序的和电路图,有什么用?叫工程师都帮不了你的。

QQ:84818626

楼主:
其他不用管,只要能看懂PLC怎么控制QD75定位模块就可以了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B:
一點內容都沒有
你是不是發錯了

楼主:
不会吧,里面应该有啊,程序要用GX来打开啊,触摸屏也是三菱的啊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A:
QD75是安装在第几槽的,里面的写缓冲存储器的有可能是传伺服控制数据的

QQ:84818626

楼主:
在PLC参数里面都有显示定位模块在几槽,智能模块就是QD75P8和QD75P4,希望高手看了都回来聊下嘛共同学习一下。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楼主:
伺服也是三菱的,加了四个步进,我看不懂的地方就是他怎么去启动QD75发脉冲,高手进啊看下嘛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A:
写缓冲器和控制I/O点就是控制运动,你自己找QD75的资料来看看,有关缓冲存储器和I/O编号,自己对照一下就可以。
下载积分:+1(wu726962025)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网友C:
那是用专用程序写的,表面上很简单,其实那是语言的应用!
让我们共同努力!

网友A:
QD75没有专门的语言程序来写的,只有Q173 Q172 才会用专门的软件来写,这个在QPLC里面就可以控制的。

QQ:84818626

楼主:
高手们厉害啊,我都看了QD74的资料就是看不懂他那个缓冲存储器到底是什么意思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A:
缓冲存储器我的理解就是可以供PLC读写的寄存器,PLC控制就像改变字和位一样,只是使用不同的指令,每个模块太多寄存器,我都是使用到才去查资料。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D:
找一本三菱伺服定位模块手册详细篇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2011-12-08):
好像三菱没有QD75P8这个型号啊?只有QD75P1,QD75P2,QD75P4脉冲型。
你是不是搞错了呢?
可能是QD70P8这个是有的

网友F:
我知道你主要是找不到 模块的存储器地址
1所有的功能地址是你QD75安装插槽决定的,说明书上默认是CPU过来第一个插槽
2我用笨办法不用智能软件说明一下,TOP H0 K0 D50 K8意思就是从D50开始D50单位D51一转脉冲数D52一转位移量D53倍率-----
HO 就是第1插槽1轴k0 就是毫米D50 从D50开始 K8就是D57结束
下载积分:+1(用户名是什么) 热心助人!
锁螺丝机

网友F:
不好啊,忘了标点
锁螺丝机

网友F:
一次类推TOP H1 K0 D60 K8意思就是从D60开始,D50单位。D51一转脉冲数。D52一转位移量。D53倍率-----
H 就是第1插槽2轴.k0 就是毫米。D60 从D60开始 K8就是D67结束
锁螺丝机

网友F:
H少写了个1
锁螺丝机

网友F:
其他的输入输出XY功能看说明书
其他的缓存地址方法一样,说明书上都有列表
锁螺丝机

网友F:
还有什么不明白我会耐心给你说,我这几天有时间上网,
锁螺丝机

网友F:
搞明白伺服,步进就好理解了
步进就看你怎么接线了,模块输出脉冲,在用一个输出点控制方向
锁螺丝机

网友G:
收下啦~~~~THS

网友H:
不管几根轴,原理都是一样,你先学会控制一根轴吧

网友I(2012-04-17):
多看看QD75使用手册吧,其实三菱的轴控制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