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1-07-19):
现在用的是台达的PLC要与三晶的变频器做485通讯 通过触摸屏来设定频率  没有做过通讯 不知道怎么写呢  请大家帮忙啊 能有资料分享一下最好了
还有台达的MODWR和MODRW有什么区别呢
变频器的通讯是RTU  发送的信息帧是 010600001388849C十六进制

01 变频器地址
06 modbus   功能吗 写寄存器
0000    寄存器起始地址
0001   要写入的数值
1388   主频设定的参数
849C     CRC校验码
小弟不明白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是什么地方不明白吗  MODBUS-RTU 通讯协议下 采用的CRC检验方式 数据都为16进制 故1388 实为K5000的十六进制显示 你这个代码就是写变频器频率为50HZ  如有不明 QQ交流791898717
  • 下载积分:+2(804759109) 热心助人

网友B:
    请教楼上,MODBUS协议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现在我有一个MODBUS调试软件,写入PLC 01站,置位一个位地址,写入为:0106.。。。。。还有什么?

网友C:
    按照通信格式写就可以,不难,写好就发送,

    QQ:84818626

网友D:
    你在触摸屏里面添加触发就行了,都是485通讯,关键是站号等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