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伦kt6070ih usb口怎么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1-07-19):
请问威伦kt6070ih usb口怎么连接不上电脑,用232接口也连接不上。电脑也,没什么提示的

网友A:
1.正确安装驱动,驱动路径在 EB8000\usbdriver 下
2.使用的USB线最好是USB2.0的通讯线,带有屏蔽,合符HI-SPEED规格的。

网友B:
1、查看驱动是否完好,如果完好,线子也是好的,那么就是屏坏了。如何验证线子的好坏?再找个新屏试试

网友C:
下载线有问题

网友D:
必须开机接上usb线,打开我的电脑,设备官理,搜索新硬件后安装驱动

网友E:
类型设置是否正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你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