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楼主(2011-07-19):
功能简述:
按下按钮PB20,接通继电器KA20;
KA20接通后自锁,并有一组触点接通继电器KA21;
KA21接通后自锁,并利用一组常闭点将KA20断开。
===========================
1.楼下有朋友反馈文字描述中按钮PB号错了,现改过来,与图纸的PB20相符;
2.更多朋友问题集中在“这个电路有啥用呢?”。其实这个电路啥用也没有,就是分析着玩。
大家亮招吧!
2011.07.23

网友A:
这是个是单个脉冲产生电路,不过频率不高,不超过上前赫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B:
可以实现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C:
可以,这个是用继电器做上升沿的电路吧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D:
可以实现但是不稳定,触点结构是先断开再闭合的,不建议设计这种电路。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要看继电器的响应速度,可能会产生抖动,不稳定。最好中间加几个类似的电路,续级传递过去相当于延时一下会好点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按照继电器逐点通断持续来看;可能不能实现;除非你按按钮方式习惯所致(按下按钮开关后延伸一定的时间;致死误动作而达到你的目的)!自己分析看看吧!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相互学习

网友G:
可以实现LZ的功能。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H:
可以实现但是不稳定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I:
理论上讲能够实现那个动作,特别是好的,触电动作快的,更易实现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J:
KA21自锁后没办法复位啊,按一次就没用了啊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K:
两个同型号的继电器可以实现,但只能用于研究。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L:
这个不必要去深究
建议不要使用,理论上都不能够稳定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M:
楼上的都是浮云,这个电路是一个保护电路。肯定可以实现了。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N:
电路完全可以实现,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笔误啊。启动按钮写的是PB1,但图上却是PB20。还有就是按下启动按钮最后实现的是KA21一直得电,没有停止按钮,要停只能拔电源了。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M:
这个是保护电路必须要这样做的,楼主可能从事电梯行业的。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O:
用是可以的,不过不稳定,有时可能要长按PB20才有效。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P:
电路的竞争啊,电气设计里面有讲到这个环节,一般不采用这种方法设计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Q:
我用过一个普通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做过楼主所说的这种控制,用在小型简单的控制中,效果一般,
如果用两个普通继电器做类似上升沿的效果,很难做到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R:
这个电路只能用一个周期----一次,听该将KA21加个复位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S: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加KA20?按钮直接控制KA21不行吗?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T:
要实现一个周期性接通是可以的,长期接通做不到,因为KA21还没来得急自锁,KA20的线圈就被KA21给断了。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相信自我!

网友U:
理论上是可以的永到实际中是不稳定的 不建议用这种线路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V:
可以实现,但是可能会抖动,会有风险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网友W:
楼主在考大家的吧?
  •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X:
    ke      yi
  •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Y:
    按一下PB20按钮后KA21会一直自锁
  •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Z:
    可以实现不过单从电路上讲,ka21吸合以后Ka20和PB20都没用了
  •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毫无疑问
    实际效果上比理论上要差
    具有工控特色的频闪电路。
    试一下下面的电路效果可能好点
    [attachment=66074]

    抱歉分析错误了我收回我的话那电路不可能一直循环下去,那电路应该是别的功能。
  •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AA:
    线圈是直流还是交流的?
  •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AB:
    此电路可以实现,但是及其不稳定,建议不使用此电路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 众人拾柴火焰高 13791826912------

网友AC:
    。。我想不同,这个电路按1次,KA21就一直得电。
    大家不知道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
    就发一次脉冲,有用?并且这个脉冲的时间是由继电器的响应时间来决定。。。
  •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C:
    错了,脉冲的脉宽应该是 两个继电器的响应时间总和,如果从“暂态”的角度来款率的话。。

    我觉得考虑这个问题,要有“暂态”的概念。

    什么叫“暂态”,百度。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D:
    可以实现
  •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AE:
    肯定会抖动。你手一松开2个都不会得电
  •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AF:
    估计不可靠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G:
小型高响应继电器能实现,交流接触不能.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H:
理论上可以 ,但 不够稳定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I:
在工程中有实际意义吗?现在plc都有300 多一台的了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AJ:
我没有看懂,KA21怎样接通,小弟的水平低请指教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AK:
这个电路能实现什么呢?有什么实际意义呢?KA21有时可能会吸合自锁,你如何解除呢?你不会说要“断电源”吧?鉴定,这种电路没有任何意义。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L:
楼主在考大家的吧?
下载积分:+3(sjm213) 多谢参与!

网友AM:
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用咧
昆仑通态触摸屏,汇川PLC变频器

网友AN:
用传统电路绝对不能实现,用PLC可以实现

网友AO:
能实现,但实际应用很少。

网友AP:
100%能实现楼主所说的.但此电路不知作何用?

网友AQ:
可以啊!但竞争比较大!建议加个时间

网友AR:
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AS:
ka21来不及自保就断开了。

网友AT(2011-09-18):
简单的上升沿电路,分析可以,但实际效果不理想的

网友AU:
一个正常的电路都可以动作的,只看你要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AV:
引用 网友S: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加KA20?按钮直接控制KA21不行吗?

网友AW:
引用 网友J:
KA21自锁后没办法复位啊,按一次就没用了啊

是啊,按一次就玩玩了。

网友AX:
各位要看仔细了,楼主电路的电压是DC24V,这个电路可以用的,但有时候可能会因为继电器的差异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可以在KA21的线圈两端加一个容量合适的电解电容来帮助KA21吸合,加装电容后电路会很稳定的工作。

网友AY:
这个电路只能实现一次动作,KA1得电后自锁,同时启动KA2,KA2再实现自锁,同时断开KA1的回路,之后再按按钮就没有作用了,KA2一直得电

网友AZ:
当pb20通一下,只能产生一个ka20工作一下,KA21只能动一下,就停止工作。如常通状态下,会在通断频率下工作。也有可能有KA20触点通断频率下产生电弧,引起电弧导通,KA21使自保,使停止工作。不过没有通过实际接线使过。

网友BA:
可以使用,不过实际运用元件撑不了多久。。。

网友BB:
这个电路就只有一次的通断,只能实现一个脉冲。PB20接通,KA20得电,KA20常开闭合,KA20自锁,KA21得电,KA21自锁,KA21常闭断开,KA20失电,KA21自锁不变,无法停止。

网友BC:
找两个继电器接下试试,什么问题不就明了啦吗?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BD:
这个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但在现实中有很多问题。最好是不用这种方式来控制。
zhou-jinsou

网友BE:
完全同意10楼的观点

网友BF:
我觉得可以实现,KA21得电自锁,但是触点行程不可以太大。

网友BG:
感悟挺多的

网友BH(2012-04-14):
/理论行的通,但没必要这样做。20继电器只起到一个启动开关作用而已,况且不稳定。

网友BI:
有时间的吖们

网友BJ:
我想说的你们都帮我说了...

网友BK:
可以的,加延时会稳定些

网友BL:
进来学习了
QQ76214024

网友BM:
单纯的分析这个意义不大,楼主能说说实际用处是什么啊?我在实际中见过类似电路

网友BN:
感谢楼主提供一个给大家动脑的机会 ,
自我分析一下 按下PB20后,可以从K20 K21的触点上可以取一个需要的上升沿/下降沿的信号。可行!

网友BO:
可以实现,但KA21不就要断电才能复位

网友BP:
好像是不太好的电路

网友BQ:
该电路要在设计个延时就好了
wananjushi

网友BR:
理论上的东西,不实用。

网友BS:
要是能在加一个继电器就可以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了

网友BT:
如果这个电路有现实使用中能够稳定的实现它的功能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利用价值的,最起码对我来说是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网友BU:
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在实际的运用中,还要考虑到触点的接通延时~~~~

网友BV:
可以实现啊.问题是用在那里?
tqtji

网友BW:
可以 但是不稳定

网友BX: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不是一个逻辑性强的电路。
谦卑虔诚

网友AW:
引用 网友N:
电路完全可以实现,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笔误啊。启动按钮写的是PB1,但图上却是PB20。还有就是按下启动按钮最后实现的是KA21一直得电,没有停止按钮,要停只能拔电源了。

观点相同

网友U:
要看触点的响应速度  不然要抖动的

网友AO:
能实现,用途不大

网友BY:
不知道 这个电路有什么好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