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无法设置关键字

楼主(2011-07-19):
我最近买了一个三菱FXIS—10MT 001的PLC是国产,无法设置关键字,请问大虾是怎么回事?我是新手

网友A:
山寨的?这个应该问开发者

网友B:
你的问题俺文化水平有限;没弄明白
相互学习

网友C:
关键字是不是密码?

网友D:
楼主是软件找不到或者是现实暗色呢,还是设置了没有效果呢?

网友E:
楼主在设置时有没给plc置“stop”呢?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F:
三菱PLC设置关键字没有什么意义,很容易解密的

网友G:
把PLc的运行开关打下来了没?打下来还不行就清除内存!

网友H:
先将plc置于停止模式,在plc参数选项打钩,再设置密码。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没有设置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