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公司315KVA的变压器出毛病了,烧高压保险,刚开始以为是负载大了超的,电流700多安。重新换上一送电又把保险烧了。把低压端电源线拆除。测量相与相与零电阻,电阻平衡。对地无穷大。高压也是一样。低压对高压电阻也无穷大。放点变压器油出来闻闻,有点焦味。这样是不是变压器烧了?

网友A:
建议先用摇表摇摇在看看,测量相与相与零电阻,请问楼主那来零电阻?有点焦味,是多少有点。像这种故障是靠经验的查的?变压器烧的概率大。
热心助人

网友B:
变压器油有胡臭味那肯定是变压器烧了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最好要50KV的耐压测试仪测试下高压测的耐压性能怎么样,变压器的高压侧你用摇表很难量到真真的结果(我觉得你这问题很有可能是你们不经常检查变压器油导致变压器高压测的耐压性能下降)
热心助人    兄弟,小厂那有耐压实验设备。就一个万用表。

网友D:
楼主啊 ,,315的变压器额定输出电流为380A左右,如果你的电流在700A左右的话,烧变压器那是迟早的事,请注意吧,
热心助人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
热心助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要50KV的耐压测试仪测试下高压测的耐压性能怎么样,变压器的高压侧你用摇表很难量到真真的结果(我觉得你这问题很有可能是你们不经常检查变压器油导致变压器高压测的耐压性能下降)

呵呵,50KV的耐压够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 ,,315的变压器额定输出电流为380A左右,如果你的电流在700A左右的话,烧变压器那是迟早的事,请注意吧,

315的变压器额定输出电流为380A左右 你怎么算出来的?还有74.86A的 电流到哪儿去了?

网友F:
引用楼主karui于2011-07-19 10:43发表的 10KV变压器烧了 :
公司315KVA的变压器出毛病了,烧高压保险,刚开始以为是负载大了超的,电流700多安。重新换上一送电又把保险烧了。把低压端电源线拆除。测量相与相与零电阻,电阻平衡。对地无穷大。高压也是一样。低压对高压电阻也无穷大。放点变压器油出来闻闻,有点焦味。这样是不是变压器烧了?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仪表测的线圈电阻,只能使用电桥测线圈的直流电阻,据你描述变压器可能烧了。
热心助人   用万用表测的。后来总公司的人过来看了。确定是烧了。

网友G:
测量变压器绝缘阻值必须通额定高压下进行,才能判定绝缘是否破坏。另315KVA变压器低压侧700A电流太高,早超出峰值。(315KVA变压器低压侧电流约472A).
热心助人    主要是一个厂房里有九个小厂。都没协调好,都是使劲的用,开关烧了就换大的。这个我也差不上手。只能提点意见。

网友G:
10kv变压器做高压耐压试验电压为35~42kv。
热心助人

网友H:
哈哈        赶快去买个新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315的变压器额定输出电流为380A左右 你怎么算出来的?还有74.86A的 电流到哪儿去了?

我说说的380A 的电流是指变压器上标注的输出电流。自己找个变压器去看看吧,400的变压器额定输出才多少个电流啊,315的能用到700A 左右,变压器是高压,不是24V想换就换的

网友I:
变压器油 还多吗

网友J:
应该要更新一个啦

网友K:
315KVA用到700A的话,不用测了,烧了,差不多用到500KVA了,

网友L:
有糊味  还是吊芯看看吧

网友I:
能拆就拆吧
热心助人  已经卖了,租了个旧的,一千块一天。25号换630KVA的。

网友M:
正确电流的是472A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我说说的380A 的电流是指变压器上标注的输出电流。自己找个变压器去看看吧,400的变压器额定输出才多少个电流啊,315的能用到700A 左右,变压器是高压,不是24V想换就换的

380A肯定是错的,标注的应该是454A

网友O:
如果是零负载的话,而你高压保险按规定要求安装上去,一送电就烧保险丝,那样烧的机会是比较大的,还是匝间短路等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 ,,315的变压器额定输出电流为380A左右,如果你的电流在700A左右的话,烧变压器那是迟早的事,请注意吧,

不管是输出电流是380A与454A二个全说的不只是对一半,怎么说呢,按道理315KVA变压器,是在全阻性的情况下他才可以输出电流在454A而380A他是按功率感性的负载0。计算的话,那样也对, 所以二个说的只能说是对一半,倒是非颠380的比较在理可能是他实际电工吧, 454A可能是办公室电工吧, 呵呵,

网友P:
应该是烧毁了

网友Q:
应该烧了吧  答案还是楼主揭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