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通讯错误?

楼主(2011-07-19):
请教各位老师、师傅我司有一台FX2N的PLC,我的电脑与它通讯时显示通讯错误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我的电脑是好的,软件与端口都没错而且与别的PLC通讯也是好的,唯独这台不行,请教为什么?谢谢!

网友A:
plc通信有问题,但是PLC能工作,可以多次插拔编程电缆与plc连接,多次进行通信测试,直到OK,要马上将程序传出来,不然就来不及了,我多次遇过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