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各位工控大侠,有没有做过:用触屏带PLC。利用触屏做二次编程(类似于机械手之类的)。请教怎样做?

网友A:
什么叫二次编程?

网友B:
可以 啊,我会用三菱的

网友C:
楼主所说的二次编程是指,在触模屏里利用PLC编好的一些功能,组合出不同样子的程序吧,这样是可以做的,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D:
本身触摸屏皆可以写脚本进行控制,同时也可以触摸屏PLC共同控制,或者PLC做好功能块,触摸屏进行组织

楼主:
上面的哥们说得对,利用PLC编好的一些功能。用触屏上做的按键来编辑组成新程序运行

网友E:
那用三菱的步进功能块就可以,可以很简单组成所需的新程序

QQ:84818626

网友F:
宏指令,是可以用来二次编程,其实有些非实时的计算和输入数据转换计算也是可以放在上位机做的,使plc速度快了还可以加强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