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如何理解此现象

楼主(2011-07-19):
变频器与电机间有一相断线,变频器输出正常,但电机由正转变成反转,为什么?

网友A:
没道理!变频器都有缺相保护的。。

网友B:
没碰到过,也想知道,希望有高手出现

网友C:
我想肯定是把变频器保护项给屏蔽了(包括缺相保护、过流保护)变频器不进行保护继续输出,导致电机缺相运行。出现反转现象我想应该是电机没有带负荷启动造成的

网友D:
以前也试过几次,主要是低负载就有这样的现象,有时候就难倒了新手。

QQ:84818626

网友E:
没遇到过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