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step7 v5.5授权使用方法

楼主(2011-07-19):
各位大侠,我刚下载了论坛上的求step7 v5.5授权,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麻烦大家教教我,最好截下图来看看,谢谢啦

网友A:
粘粘楼主的光,我到现在就不明白,为什么我把5.4版编程软件和授权放在在C 盘Program files文件夹里进行安装,安装工程中勾选【从C盘传送授权】就可以顺利安装了呢,并且能正常打开软件进行编译?我第一次是用虚拟光驱安装的,安装授权挺麻烦的。

楼主:
怎么没有帮我解答啊

楼主:
顶起,哪位大侠知道的说下话啊!!!!!!!!

网友B:
俺一般不用授权软件的,都是在那改改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