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F940GOT-SWD-C是一个比较旧的型号,现在基本都替换成了GT1055-QSBD-C或GT1155-QSBD-C
前些天客户购买了一台F940GOT-SWD-C,成功下载一次程序后,与电脑再也通讯不上。客户无法解决,寄回给我,现已解决。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因此将解决方案要上来,分享给大家,或者能帮助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网友。

初步怀疑RS-232通讯口设置错误,导致与电脑通讯不上,通常可以按屏右上角及左上角的隐藏按钮进入系统菜单修改。
由于客户的其他误操作,导致进不了系统菜单。

这时需要清除客户错误的设定以及内部的用户程序,需要用到隐藏招式(手册上没有的)
网上首家公布,步骤如下:
断电,按住屏的右上角,右下角,上电。
过一会屏上显示出隐藏的一个日文菜单,输入95进入下一步
按右上角按钮,进入下一步
这里有三个按钮,按最下面一个
这时有二个按钮,按第一个
等待直到出现OK

屏恢复到出厂状态,断电上电,等屏启动
按左上角进入系统菜单,这时系统菜单是英文的,我们先改成中文:
选下面的OTHER MODE 再选SETUP MODE 再选LANGUAGE 有两处都选成CHINESE(SIMP LIFIED)
退出,菜单变成简体中文
继续操作:
其他模式\设定模式\PLC类型  通讯口设定为RS-422  RS-232口是与电脑通讯的,要和电脑通讯时这里要设置成422
其他模式\设定模式\串行通讯口 做如下设置
速  度:300
数据位:7
停止位:1
校  验:偶
握  手:DSR/DTR
(这部分用其他设置也能用的,我用的这个是比较保险一点的)

然后退出来,为保险起见,断电上电让屏重启一下。向屏写入画面,成功。

在F940GOT与电脑无法通讯时,最容易遇到有的两个问题:
1,将RS-232设置成与PLC通讯,导致不能和电脑通讯
2,串行通讯设置不正确
当然最惨的就是遇到不能进入系统菜单修改,这时需要将屏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A:
站长真是雷锋班长,技术毫无保留,我深表敬佩。

网友B:
我几年前在我师父的一本书见过。从温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在我师父的一本书见过。从温一下,谢谢了!

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书上也有?

网友C:
最关键的步骤在于上电的同时就要按住触摸屏。
不过我记得是按住左上角也可以呢……手头没屏,无法测试了。。

网友D:
我也刚遇到过同样问题,又学了好方法。

网友E:
之前有一块F940GOT,也有类似的问题,又没有usb口,总找不到复位按钮,听君一席话,豁然顿悟啊!

网友F:
好,我要试了

网友G:
   创建文本,复制下来,明天上班我拿来实验实验

  要是能找到个相同问题的屏多好,, 不行还自己多琢磨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创建文本,复制下来,明天上班我拿来实验实验

  要是能找到个相同问题的屏多好,, 不行还自己多琢磨

用gt_designer编段程序传入到F940中去(注意页面编号从1开始),这样再启动时F940就会抱找不到0号页面的故障,而且进入不到系统菜单。
记得以前有网友提出过这个问题。
所以F940用fx_DU_win编程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H:
认真学习了,讲的非常好!

网友I: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J(2011-08-21):
老旧的GOT都要求专业的,新的GOT几乎可以防呆了。这让的问题几乎是不会存了。
应该感谢GOT设计的工程师们。

网友K:
不过1055好像不能显示小数点哦,所以我还是买940GOT-swd-c

网友L(2011-12-02):
我一块旧F940GOT-LWD用解密软件能通讯知道之前设置了的密码,但用DU--WIN编程软件就是 无法连接上触摸屏,总是提示
终端无响答。。。。。。。。。系统设置那里设串口了 也不行。。。。。。怎么办啊。。

网友M(2012-06-17):
其他模式\设定模式\PLC类型 通讯口设定为RS-422 RS-232口是与电脑通讯的,要和电脑通讯时这里要设置成422
其他模式\设定模式\串行通讯口 做如下设置
这句话是不是说的矛盾了???

网友N:
多谢站长分享心得

网友O:
谢谢站长的技术分享!

网友P:
高手:可不可以请教一下f940got-lwd用哪俩个软件啊?

网友Q:
站长无私,我们大家应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