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网络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1-07-19):
PROFIBUS-DP 110 欧姆
理论上是这样吗?
我今天的 PROFIBUS-DP 量中间的站点 A1.B1只有94欧姆 终端电阻打到ON 186欧姆
不过网络正常 整机运行了4个多少小时都没报警过 ,但是夜班反应说有报过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线路远不

网友B:
DP网络的终端电阻是220欧姆,所以封闭的通信回路应该是110欧姆左右的直流电阻,如果是186欧姆,那说明是终端电阻没有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