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9):
有没有那位师傅做过伺服电机绝对值控制,现在我工厂控制要求是,假如电机要走50MM2,电机在运转途中,一按急停电机保留当前数值,再按启动继续走完500MM2

网友A:
用1PG的定位模块,可轻松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你的也不是说绝对位置控制,只能说是有记忆功能

M8145  Y1000用的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D8140  D8141  Y000  输出脉冲数累计数

QQ:84818626

网友C:
其实这个很简单就像2楼说的那样就啦,不用1PG就可以做成

楼主:
可以加我QQ一起研发吗1010734275

网友D:
用DRVA指令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好贴好贴!

网友E:
    那假如是Y0、Y1、Y2,分别对应的是暂停指令是哪个,如果X0是暂停信号,将X0导通,一直将暂停脉冲指令导通就行了吗,暂停断开,暂停脉冲指令随之断开吗

网友F:
    用1pg可以做绝对位置控制,不过要三菱自己的伺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假如是Y0、Y1、Y2,分别对应的是暂停指令是哪个,如果X0是暂停信号,将X0导通,一直将暂停脉冲指令导通就行了吗,暂停断开,暂停脉冲指令随之断开吗

    是停止输出脉冲,不是暂停指令,2N只有Y0  Y1 查软件的帮助就有特殊继电器的作用解析

    QQ:84818626

网友E:
    我用的是3U为,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为。

楼主:
    我的是电机在停电,或者按急停,通电,启动之后还是运行目标值,不用回原点

网友E:
    啊方便搞点程序来看看

网友G:
你的也不是说绝对位置控制,只能说是有记忆功能
M8145 Y1000用的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D8140 D8141 Y000 输出脉冲数累计数

网友H: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直接用一个绝对位指令不能实现吗?

网友J:
M8145 Y1000用的脉冲输出停止

网友K:
用FX2N-1PG的中断1段速指令就可以

网友K:
用1PG中的STOP输入模式=1就可以

网友L:
是可以的。

网友I(2011-08-23):
用绝对位指令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M:
FX系列PLC绝对值控制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