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270-SC-31-24V 型号,面板程序没有上传信息如何下载到pc
hc922

楼主(2011-07-19):
使用 GP-PRO-PBⅢ 软件,从显示屏下载到pc 时提示没有上传信息, 问题出在当初下载时没有勾传输信设置里面的上传信息,有问过 proface客服,告知只能找到原始的程序,重新下载.....
因,此程序已经有10几个年头了,肯定是找不到了,有没有什么办法从现有的屏里读出数据?
PS:测试,线,软件,都正常,传输--选项里面的,画面列表,内存信息,GP版本,都可以读取.传输设置都正常....

网友A:
沒有上載信息,只能利用工具備份,工具本區就有下載地址,請自行查找

网友B:
你想在PC里看是没办法了,通过备份,你可以在相同型号的屏上运行这个程序。
proface GP270-SC-31-24V 型号,面板程序没有上传信息如何下载到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