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USB--09编程线能否用于信捷XC等系列PLC

楼主(2011-07-19):
各位兄弟、老师大家好!三菱USB--09编程线能否用于信捷XC等系列PLC?

网友A:
没用过,但是应该不行,我是如下推理的,据高手说,信捷德可以使用台达的编程线。而台达的和三菱的是不能通用的,所以说不行。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台达可以

网友C:
不能通用,SC-09 是422 台达和信捷的是232,虽然都是圆形插头但是接线是不一样的,楼主可以用台达的dvp下载线。

楼主:
哦,我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