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0):
X0---自动开始
X1---自动停止
X3----手动/自动
Y0---下降阀
Y1--旋转电机
Y2---上升阀
我就这几个按钮和几个阀,我想是这样:我用个触摸屏,上面可以用设置手动按钮,工作时,把手动/自动选择旋钮打到手动时,可以在触摸屏上按,当打到自动时,按下自动开始按钮,那下降阀Y0开始工作,设置一个时间(T0),当下降的时间到了,旋转电机(Y1)工作,再设置一个时间(T1),旋转时间到了,就停止电机旋转(Y1),停止下降阀(Y0),之后上升阀(Y2)工作,再设定一个时间(T2),时间到后就关闭上升阀(Y2),这时程序返回到开始的地方,如果要再工作,再按下自动开始按钮,重复上面的动作,一开始我以为三菱的编程和台达一样,结果一编,就检查说出错了,那个帮忙搞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这是我自己学编的,指导一下,谢谢,有那们好心人帮忙编一下,发到我QQ281390089,谢谢啦.
附件: 法兰焊接机三菱PLC程序.rar (11 K) 下载次数:16

网友A:
是缺少RET   STL  和RET要成对出现的。

QQ:84818626

网友A:
在每一个状态后要加RET

QQ:84818626

楼主:
加了就可以了吗,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还是不行呀,帮我改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B:
计时器T0D140,T2D141,中,D140,D141,没有数值

网友A:
在每个STL S*前加  RET  就可以,看看图片我都可以写道PLC里面在运行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