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LC怎么能控制靠电压大小驱动负载

楼主(2011-07-20):
i我用信捷的plc ,现在有台机器要用到电气比例阀 和变频器,均需要在触摸屏上面设置数值来控制电气比例阀和变频器的控制电压(0-5v)达到压力和速度的目的。
之前用的是电位器来调整的,很方便,现在所有的开关和电位器都不用了,全部靠触摸屏来输入控制量,我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是不是要用晶体管输出的才可以啊?

网友A:
靠你目前的PLC系统是无法的实现的,需要模拟量控制模块,程序也要更新,比较麻烦。

网友B:
加装模拟量控制输出模块;还有一种就是:压力用仪表控制比例阀。速度可采用RPM表输出比例控制变频器.这样就不要更换PLC了,要注意选型。

网友C:
加DA模块哪。。。。。。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明白了,一定要加模块,看来成本增加不少啊,有没高手可以帮忙写个控制模拟量的程序样本啊,不甚感激!

网友D:
加装一个模拟量块就可以了

网友E:
加装模拟量控制输出模块

网友F: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利用高速PWM输出可变占空比的模拟电压来达到你的要求。可以满足你的靠触摸屏来输入控制量。很简单的,成本很低!

网友G:
支持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