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两台电机同步

楼主(2011-07-20):
怎样解决两台电机同步

网友A:
用伺服或步进。控制器同时给2台驱动器发脉冲

网友B:
这可是要看同步的要求到哪种程度才好说

网友C:
看看你是要求是什么样的同步,才能够去选择控制器,同步的概念不是控制器同时发脉冲就算是同步。

QQ:84818626

网友A:
楼上的,给个更好的方案行不?

网友C:
这个要看你工程的要求吧。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