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指令怎样解读-有图

楼主(2011-07-20):
这一窜指令怎样解读,请解说一下,是三菱FX2N里面的程序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编程手册,也可以在编程软件的帮助里看说明的。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高频率 总脉冲数 加减速时间 输出点~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二楼正解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D:
1楼和2楼的说的很明白了,不知道楼主看明白没,这个是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E:
二楼正确。

网友F:
最高频率总脉冲数

网友G:
二楼正解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帮助,

网友H:
这只是一个发脉冲的指令,说明书上写的很详细

网友I:
看不懂,还没用过
昆仑通态触摸屏,汇川PLC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