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0):
各位高手:我在看别人的程序!发现了欧姆龙程序是把输入做输出用?不知道什么意思!见附图:

楼主:
高手在吗?

网友A:
线圈是可以做输入和输出的

网友B:
关于OMRON,我记得是没有实际分配给I/O的点,可以做为内部中继使用。
但是0.02应该不会没使用啊

网友C:
图片很小,看不清楚,我只看到一个W400.02,  下面那个输出如果是0.02,那实际的IO上这个点接的是否是输出模块?有些型号的PLC,在IO表中可以把0.02配置为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提出的建议:我为了更清楚,把图片放大了一下,我知道,他确实是做输入用的,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用是可以用, 就相当于一般的中间继电器。

但一般意义不大,最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