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锅炉PID与设定时间的配合。各位达人,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1-07-20):
现在有台锅炉用S7-200来控制,温度是由模拟量和设定时间控制。
本人想用PID来实现,但是主要是时间设定的问题(我说的时间温度不是积分时间与微分时间,而是加温时间)。
例如:锅炉要在10分钟之内温度正好到100℃ ,输出4-20ma的模拟量的值给功率控制器,由温控仪做反馈。
现在的问题是加温时间与PID怎么配合。各位有此工程经验的,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这叫过程控制。看看你温度曲线的要求怎样。可以在PLC里面做PID,输出的量控制功率控制器。只是你的PID的参数,设定的温度在10分钟内每分钟达到的温度。

QQ:84818626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做,例如10分钟加热100度。我就分10段控制PID值。

网友A:
可以的,前提是每一段都要达到设定的温度,这个与你的PID参数和加热功率有关

QQ:84818626

网友B:
功率要达到
QQ:532904130

楼主:
在我加热棒功率足够的前提下,我先把温度加到比预设值大的。然后再用PID调节,不知道这么做可以?

网友C:
楼主我认为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你的加热棒是中够用的前提下,只是在锅炉的正常运行中期进行的,是给锅炉在排放中增加热量的,要注意锅炉排放时温度不要太底,不然10分钟你就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