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各位师傅,我初次使用CC-LINK,现在要利用FX2NC-128MR-001、FX2N-16CCL-M与远程模块AJ65SBTB1-32D(两个)、AJ65SBTB1-32DT(一个)组成一个控制系统。需要设置参数吗,还是可以直接通信?如果需要设置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啊....看我的贴子,现成的例子

楼主:
大哥,我回复不了了,超过了360天了

网友B:
就是进来看看

网友C:
1,写入网络参数;
2,写一起动程 式;
3,写一读取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