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指令及寄存器在S7-300中如何替换啊!

楼主(2011-07-20):
S7-200plc指令及寄存器在S7-300中如何替换啊!
如复位指令在200中可以进行批量复位设置,在300中如何操作!
再如特殊寄存器v在300中用什么寄存器可以代替啊!
新手,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S7-300中没有V区,都是M区

楼主:
那是不是说,300中用M寄存器可以代替200中的V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300中用M寄存器可以代替200中的V寄存器???
用DB来替代V
烦请先花半个月时间读通S7-300使用手册后再提问。

网友A:
200中有V,M.300中没有V,M之分。都是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