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0):
FX3U 晶体管输出的PLC,说明书上写着能同时输出4轴脉冲,我试过只能Y0,Y1,Y2,要怎样才能让Y3也输出脉冲呢?是否必须加适配器?只用主机能做到吗?

网友A:
不行吧,那里有提到Y3?

网友B:
没听说过!

楼主:
如下图所示,有提到Y3 。

网友C:
请使用模块 (参考说明书)

网友D:
要选择他的基本扩展模块有4个轴可以使用Y3,但是扩展后PLCY0-Y3就不能使用,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E:
加一个定位模块,1PG的,可以的

网友F:
加2个2HSY-ADP,可以使用Y3,
这样做无论成本还是合理性都不行!不如加一个2N-1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