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eview&weinTK6070iHv触摸屏疑难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20):
各位兄弟、老师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我用一个eview&weinTK6070iHv触摸屏,照范例上改编了一个带一个用户密码的控制程序(A级用户密码),我用离线摸拟时各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数值输入元件、位状态指示灯、功能元件都很正常可操作,但是下载到触摸屏后数值输入元件、位状态指示灯、位状态切换开关却都无法显示,
触摸屏已与一个编好程序(带升降速脉冲输出)的三菱FX1N-40MT的连接上,
通讯线绝对没问题,因为我用另一个触摸屏程序下载上去后,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正常操作,下面是我做的两套程序,系统参数设置都一样,一个不能正常显示,一个能正常显示,我已反复试了很多次了,希望大家指导指导。
不正常显示程序 :
触屏密码设定(引用原版).rar
能正常显示程序:
能正常显示程序:

网友A:
编译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几个问题,把他处理一下。字体甚么的,

楼主:
这个跟字体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用的这两套测试程序系统参数设置都是一样的。

楼主:
会用eview&weinTK6070iHv触摸屏的师傅教教我吧!求你们啦!

网友B:
你把那个不能通讯的人机画面里面的接口类型改为rs-485 4w,在编辑菜单的系统参数里面改。
下载积分:+1(向钱冲)

网友C:
把系统设置里面的HMI型号改成TK6070iH
下载积分:+1(向钱冲)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四五楼的提醒,终于搞定了。

网友D:
现在能通讯了吗?

网友E:
下载的时候,勾起 韧体下载试试看
eview&weinTK6070iHv触摸屏疑难问题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