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项成批启动 高手请指导

楼主(2011-07-20):
] 我需要自定义启动项位元件M
FX3U的程序怎么编写 不想一步步去比较那样写,那是在是太麻烦了 请问高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楼主:
没人回答
自己先顶着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做什么功能

网友B:
帮顶也是美德

网友C:
可以用批量置为。和复位实现吧

网友C:
小弟不才,刚建了个电工群,希望大侠门捧捧场 165729832

楼主:
见过成批复位 没见过成批置位 例如有100台设备 我可以随便选择启动一批 范围输入在D200-D202 假如我要启动第5开始到第50台结束的设备 就是都D200=5 D202=50 确定启动

网友D:
做子程序,循环置位一下不就可以了。
做子程序控制 结束时个固定的 不能使用变量啊

网友E:
使用变址功能就行
谢谢 具体怎么用还不会哎

网友F:
变址寻址加批传送
停止用批复位

网友G:
我明天用PLC做下实验再给你吧。用指针肯定方便点的,暂时没找到算法。

网友H:
呵呵 帮你们顶一个

网友I:
我写了一个M1 M11 是触摸屏的启动和停止确认键,K24是我用的48MR做实验的Y点数,点数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改,D100 D101是启动数据,D102 D103是停止数据,请多多指教!
太 谢谢了

网友I:
程序在这里
成批复位 比较好 成批启动能不能用反码 或用或1行不行
jianming

网友J(2011-08-21):
12 楼已经说得特清楚,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