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FX2N-10PG定位模块BFM#36参数问题

楼主(2011-07-20):
请问这个指令里面, H2000的含义是什么啊,

网友A:
16进制,转换成二进制 ,分别对应状态。
下载积分:+2(chen123fy) 热心助人

网友B:
简单看书查手册,里面说得很详细
下载积分:+1(chen123fy)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网友C:
写入指令,与读出指令From相对应。
本条指令是将十六进制H2000写入到BFM缓冲器#36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