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的年月日程序是怎样编的?

楼主(2011-07-20):
请教一下那位高手,我想要规定那年那月那日把程序停止。请问程序要怎样编?

网友A:
比较A351~A354的值
然后驱动FAL指令来产生一个错误,或者使用跳转指令,也可以使用子程序……总之,要使得无法执行正常程序的方法很多。

网友B:
okok鱼鱼鱼
QQ249322607

楼主:
有样例吗?可以发到我邮箱吗
lgq_fs@21cn.com

网友A:
比如:下列程序,时间小于等于56分0秒时,100.0输出,大于57分0秒时,100.01输出,其他时间比较方式类同。
Good Luck~

网友C:
CJ1W是什么机型,没见过,好像CJ1W都是扩展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