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FX2N-10PG定位模块BFM#36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请问这个指令里面的H2000是什么含义啊, BFM#36里面b0-b15具体该如何对应设置呢? 先谢过大侠们了!!!

网友A:
看手册,36是做啥用的,H2000是16进制,转成2进制对应你的36的16个位。各个位什么意思就要看手册了。
请问这个对应是怎么对应的呢, H2000只有4个数字啊,怎么对应BFM#36里的16位呀
下载积分:+3(chen123fy) 热心助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H2000变成2进制数为B0010 0000 0000 0000 依次对应b15至b0,理解为电机系统、位置数据为原值、电机转向由正反向脉冲给定、定位数据增加为正向、归零方向必须为反向运转方向、梯形加减速控制、DOG开关为N/O点、DOG开关脱开后计PG0点数、停止指令中断后再启动将运行剩余距离。
H2000变成2进制的规则是什么啊,你有这方面的手册么
下载积分:+3(chen123fy)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