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DU-Win-c通讯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1-07-20):
Fx-DU-Win-c画面我设计好了,但现在传不到触摸屏上去,请问哪位师傅讲解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通讯设置对了吗?

网友B:
通常是触屏类型, 不同类型是不同的上传方式
另外还要检查通讯设置
最后传不到触摸屏上去可有错误信息?

网友C:
看屏的相关手册,找到将触摸屏设置为传送模式的办法。
要在传送模式下才能传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