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圆形上面的刻度上标上数字

楼主(2011-07-20):
我用GT.Designer2软件在面板仪表栏目中,选圆,指针,刻度数为6.确认后.我想在圆的刻度上标上数字1-6.请教高手是怎么样写上去.

网友A:
在绘图软件上画,插入图片

QQ:84818626

楼主:
这位师父能否说的更详细点.是用designer2画吗?谢谢!

网友B:
用designer2上的文本。

网友A:
designer2 上的文本只能一个方向放置,不能围绕圆弧排列的,我是用绘图软件把画面做好,插入图片;来做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