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个位老师;fx1n的plc怎样选择数据线,

楼主(2011-07-21):
我的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三菱plc能不能看看他的接头就知道他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接头

网友A:
这问题问得。。。。

网友B:
要知道的是 什么与什么相连, 连接端接口是怎么样的,
就能知道要选什么线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你说的数据线可能是指FX1N编程线缆吧?有串口和USB之分

网友D:
买线的时候,上面不是有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