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接近开关与国外产品的内在质量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2011-07-21):
我在维修设备时遇到过换上的国产接近开关出现上面的指示灯在停止状态时有微弱的闪烁,机器也出现问题。后改为图尔克的才解决问题。

网友A:
这是事实,中国的电子技术和西方还有很大的距离。

网友B: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台自动抛光机,我选用了可能是假欧姆龙接近开关,有两个接近开关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干扰,偶尔会出现这步进程序还没执行完,也就是还没到那两个开关那里,下一步就已经动作,后来我在PLC的那两个输入点那里分别并了一个822的电容才解决问题,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C:
计数用接近开关还是用正宗欧姆龙的好,其他品牌很少用,,国产上海沪工的接近开关
做一般用途还算稳定,

网友D:
什么上海沪工,就是温州山寨货!

楼主:
接近开关的灵敏度很高,这在有些运动速度慢而且震动大的地方,使用行程开关反而更好。

网友E:
一般场合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国产的,在一般情况下用。

网友G:
俺都很少用国产的,基本上都是日本和德国的,别说俺不支持中国的产品,只是太不稳定,用不起啊

网友H:
视工作环境而定吧 接近开关 用过国产的 因为动臂 震动大 不稳定 造成了 击穿 直接通了

网友I:
还是很少用国产的,德国的多样一些。比较稳定。

网友J:
便宜没好货。

网友K:
国产的品牌只能用在一些不重要的地方,当技术用根本不行,国货还需努力。
jxh668

网友L:
在电子电器市场你出什么价格就给你什么货,但想买正品大多情况拿到的还是山寨货
一些没有读书的家伙连说明书都不认识还有意思做电子生意,找他去换货会搞得叫你哭笑不得
这就是华强电子市场的现状!!!
一个100多的传感器,山寨的就几元钱,你叫他质量能好到哪里去

网友M:
其实楼主所说的是抗干扰的问题,如2楼加一个旁路电容,另外也适当降低接近开关工作电压。

楼主:
14楼说的应急还行

网友N:
什么上海沪工,就是温州山寨货 人家很便宜啦才20元

网友O:
抗干扰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