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整套程序

楼主(2011-07-21):
请问各位,如何才能设计一整套机器程序,比如几台CPU相连,设计思路是什么 。对于比较大的工程就没有概念了 。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学,感激不尽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你说的生产线?

楼主:
也包括吧,现给一个比较大点的工程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编程思路该怎么编,怎么设计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首先清楚工艺流程,其次搞清楚个工作站之间的联系,以便做好程序的握手信号。下面就是交互信号的设定,以及通讯的设定

网友D:
我在做联机程序时一般有两种写法:一是 外围的IO点逻辑关系联机 二是 两台或多台PLC通讯联机 至于怎么组合联机动作那就是你对机器的工作流程的关系了。

网友E:
还是做网络的好,I/O联机的最好不用,以后升级不方便,只要触摸屏支持多个外围设备的,不用做通信,只要用触摸屏里面相互传送一下就可以,省去组网的麻烦。
若是分布比较大的范围,建议用远程I/O做,可是省去许多接线的烦恼

QQ:84818626

网友F:
满汉全席共108道菜,只要你知道每个菜的做法,你也能做满汉全席,至于每道菜如何做,要看你平时怎么下工夫了。比如星三角,等一些简单的程序叠加,就是复杂的程序。个人观点。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就是对以太网,伺服 变频器,CC-LINK 这些好学么。该怎么学,怎么用。请高人指点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