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烧了

楼主(2011-07-21):
三菱PLC(FX2N-64R) 22OV接成380V什么会烧
本人在东莞承接设备仿制等非标机器制作,手动机台改全自动机机台,售后维护,设备维修,设备电气设计与安装,自动化系统设计安装,电控箱配电接线等联系电话:13537136343,QQ:894187967

网友A:
换块电源板

网友B:
比我还粗心大意啊
QQ:532904130

网友C:
直接报废。

QQ:84818626

网友D:
哈哈, 牛人。。
我直接接24V 输程序的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估计换电源板也挽救不了了,看你的运气如何?

网友F:
不会吧,220接成380
昆仑通态触摸屏,汇川PLC变频器

网友G:
哈哈,你也太有才了,直接在0V 24V上接DC24V电源的看一下PLC还能运行不

网友H:
要注意接线是否正确啊。

网友I:
首先电源保险会烧 在看下直流滤波电容,一般是400V 180UF左右的,然后就是 电源开关管附近的元器件 开关管的启动电阻 200K左右 最后就是开关管4820之类的 后面电路应该没多大的问题!
反正没有楼上有些人说的那么吓人啦!

网友J:
上次我就碰到这种事情,只要更换开关场效应管就好了。

网友K:
这样也行呀?无语

网友L:
人总有出错时候,吃一亏,长一智。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M:
接成380V会坏电容,换个电容就行了,在不换电容的情况下我试过一样能用。

网友N:
电压过高当然坏了

网友O:
一般情况下,烧保险,滤波电容也会爆掉,看你的运气吧,或许还有用!

楼主:
谢个位师傅们我换了滤波电容,就ok
本人在东莞承接设备仿制等非标机器制作,手动机台改全自动机机台,售后维护,设备维修,设备电气设计与安装,自动化系统设计安装,电控箱配电接线等联系电话:13537136343,QQ:894187967

网友P:
太酷了,你還沒入門呢兄弟,還在門外徘徊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Q:
拿去修吧,没有什么大不了

网友R:
晕,你可太牛了

网友S:
烧电源板,一般是保险、高压电容、厚膜、15V稳压二极管会坏。

网友T:
不会吧 220V的接成380V 无语了.........

网友U:
牛人,又要扣工资了。

网友V:
我也在学习中,顶下

网友W:
电源板坏

网友X:
我有电源板需要的话加QQ794664182联系

网友Y: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换了保险跟大电容,整流桥就好了,呵呵

网友Z:
接外部开关电源24V

网友AA:
修不好就用外加电源

网友AB:
呵呵 不懂 打个酱油

网友AC:
电源元器件

网友AD:
直接接入24V电源看能否运行,开关电源肯定坏了

网友AE:
电源板会烧,看你运气,运气好的话换个电容、整流桥就能用,运气不好那就不一定了,实在不行就外接电源

楼主(2011-10-13):
谢谢个位了
本人在东莞承接设备仿制等非标机器制作,手动机台改全自动机机台,售后维护,设备维修,设备电气设计与安装,自动化系统设计安装,电控箱配电接线等联系电话:13537136343,QQ:894187967

网友AF:
太有才了

网友AG:
直接在0V 24V上接DC24V电源的看一下PLC还能运行不

网友AH:
电源板马上OVER,运气不好IO板CPU板也危险

网友AI:
一般只会烧电源部分  打开看看吧!!!

网友AJ:
电源板烧了,一般是整流后的400V电容会炸的,换了就行。

网友AK:
换块电源模块试试,后面的应该还能用……

网友AL:
AC86~264V这是标签。

网友AL:
26楼的老师计高一酬,学习了。

网友AM:
没那容易烧的,没有那样恐怖的,拿到在电子城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N:
  吓我一跳,不敢玩啦!!

网友AO:
检查电源板。。。

网友AP:
默默祝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