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3U使用的问题,敬请答疑!谢谢

楼主(2011-07-21):
各位同仁:
现手上新开发一台设备程序 : 2轴伺服+2 轴步进+画像处理系统
其中数据的处理太多,且需要保存100个recipe. 程式长约25000步.
从成本上考量,先是选用了FX-3U PLC.
但以前,很少搞FX系列,
敬请各位指点一下: 若不使用外部扩展寄存器(ER)的情况下,FX3U自身的R能用到多少个点.
PLC参数里机设定最大只有14个块(7000点),是否只能用到(R0~R6999)
敬请答疑!谢谢!

网友A:
用到的不可以在PLC参数里面改变,最多的有6W多,3U好像不带扩展是 i/64 o/64 128点
你最好平衡一下你所做的项目的要求,不然到时出问题的就麻烦,速度,I/O容量,等都是要考虑的

QQ:84818626

网友B:
学习中,2年后回答你, 呵呵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程式长约25000步,3U达不到

楼主:
谢谢,关注!
I/O很少,顺控程式很少.主要是数据的处理.
以前类似设备(全自动单刀切割机)都是采用PC系统控制的,
现应客户要求用PLC控制,又想在功能上完善些,....

网友A:
PLC在数据处理能力比较差,不好控制。

QQ:84818626

网友D:
3U的程序步最多到16000,你的25000没有办法解决的!换Q的PLC可以解决!但是成本高很多!

网友A:
谁说3U的只有16000,最大的可以设到64000,只是其他的内容就不能下载到PLC,如注释就不能,而且可以家CF卡的,也有几万步,已经足够有余。
用到大量的数据运算,我看还是选用其他系统,PLC在数据处理上是弱项,特别类是数据库那样的处理,很容易超出监控时间的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