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请问大家,变频器用限位开关制动后可以反向运动吗?如何设置?我用的是富士变频器。

网友A:
都制动了,那就是制动状态,在制动状态变频器应该是不知道这个制动究竟是来自正传还是反转吧,究竟那边才是出路,它只知道遇到这样就制动。制动了后那就要外接解除制动,复位了。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碰到限位后停了就不能反向运动了,怎么复位呢?

网友A:
手动取消制动信号,也就是把这个信号给临时去掉,然后反转到安全区域

网友B:
一般限位开关都是一对常开、常闭触点的,碰到限位开关后有一对触点闭合,用它来起动一个继电器并自保,继电器控制变频器反转端子。

楼主:
  变频器提供一个制动的端子,我把限位连到制动上了,当时我设计时没有把限位串到正反转的回路里面。

网友C:
大部分变频器都有正负限位功能,把这两个功能引入到两个输入口端子上,再把正负限位开关分别接到这两个输入端子上,就可以实现正限位后只能反向移动,负限位后只能正向移动。不需要制动控制。

楼主:
  富士的变频没有啊,看来只能把限位串在正反转控制回路里了。

网友D:
手动复位
在外部给复位信号

网友E:
帮你顶一下

网友F:
我不知道LZ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我用台达的变频器是采用制动电阻制动停机时变频器里可以设置制动多长时间自动恢复,顺便问下LZ是不是刚从学校出来不久啊你的头像很有个性也很有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知道LZ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我用台达的变频器是采用制动电阻制动停机时变频器里可以设置制动多长时间自动恢复,顺便问下LZ是不是刚从学校出来不久啊你的头像很有个性也很有代表性。

你的回答也很有代表性,问题里都说了是富士变频器。我的问题是电机遇限位停止后只能反转,制动电阻一般是控制电机快停。

网友C:
能把你富士变频器的型号报一下嘛?我看能不能查到资料。

网友G:
变频器大多数有正反转端子,有多段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