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扬的PLC用三菱的软件编程

楼主(2011-07-21):
我有一台力扬的PLC 听说可以用三菱的软件编程,可软件提示(连接了未对应的设备,若断续些操作,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点确定后就没有反应了,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地主没有设置好,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最好用三菱的低版本的软件编。

楼主:
谢谢niningtt 我用早期版本的软件,真的就可以了,把程序也写进去了,可不知道怎么样让它运行,PLC上面没有运行开关,软件里的遥控运行也是灰掉的

楼主:
原来在编程状态下是不能运行的,我把编程线一拔下来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B:
如果是力扬原装的编程线,在中间的盒子上,有RUN按钮的。

网友C:
自己做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D:
学习进步提高

网友E:
你是不是用USB转的编程电缆线,如何是这样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F(2011-09-02):
那是不是可以用三菱的编程电缆呢?

网友G: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是不是可以用三菱的编程电缆呢?
决对不行的, 会烧机的看是一样的数据线,接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