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触摸屏必须达到清晰,反应灵敏和运行稳定,才是标准的触摸显示器。
  自行可以进行的检验手段
  使用驱动程序中提供的检查程序,检查触摸屏的物理功能是否正常;
  如果您有两套或以上的该产品,请使用逐个更换硬件的方法确认是硬件的哪个部分有故障。更换测试的部分分别为控制卡、屏幕、电缆线;
  如果您有两台以上的 PC ,请更换 PC 进行测试。北京实华创业科技有限公司提示造成触摸屏无法正常运行的 PC 故障主要有: RS-232 串口是否正常?可以用鼠标做测试;键盘口的电源是否可以正常提供?可以用连接键盘的方式进行测试;测试 IRQ 等中断是否冲突?可以进入系统资源中查看 COM 口和 IRQ 的占用情况。
  测试正常,软件驱动无法正常运行的统一处理
  查看是否是对应产品和控制器设置中相匹配的驱动程序。
  使用 RS-232 控制器,是否触摸屏幕电缆所连接的串口序号与软件安装中的串序号不同,请改正后重试。
  设备资源是否冲突?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 IRQ 是 3 ,与 COM2 的 IRQ 冲突。应该将网卡的 IRQ 修改为设备闲置的 IRQ 数值。
  如果上述手段测试完全正常,并无法解决您的技术故障,请根据您使用的产品情况,参考如下的产品故障方法来排除产品存在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