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止境+++

楼主(2011-07-21):
请教台达人机、台达PLC与台达伺服的问题
1、台达人机可以用RS485接口接多台PLC吗,如果接两台以上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2、台达PLC的RS485接口可以同时接台达人机与台达PLC吗,如果可以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3、在台达PLC中监控台达伺服,寸动时可以监控到脉冲在变化,但是电机就是不动,伺服有启动,电机也锁住了,可是在执行程式中的回原点和寸动,电机就是不动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让电机动作必要的几个信号是什么啊?
各位大大请帮帮忙啊,++++

谢谢~~
问题3已经解决,问题1和2请各位高手大大们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A:
还要看看伺服控制器的设置正确没有,如是在什么模式,电子齿轮等。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学无止境+++

楼主:
急啊,请各位高手大大们帮帮忙啊++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