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止境+++

楼主(2011-07-21):
请教台达人机、台达PLC与台达伺服的问题
1、台达人机可以用RS485接口接多台PLC吗,如果接两台以上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2、台达PLC的RS485接口可以同时接台达人机与台达PLC吗,如果可以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3、在台达PLC中监控台达伺服,寸动时可以监控到脉冲在变化,但是电机就是不动,伺服有气动,电机也锁住了,可是执行程式中的回原点和寸动,电机就是不动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让电机动作必要的几个信号是什么啊?
各位大大请帮帮忙啊,++++

谢谢~~
问题3已解决,问题1也已经问过台达工程人员,用人机做主站通过人机的RS485接口是可以接多台PLC的,但是工程人员说在多台PLC链接的系统中只能有一台做主站,那两台PLC用RS485链接,还可以用PLC作主站吗?

请各位高手大大们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A:
rs485 肯定可以接多台的
plc 协议相同 设不同的站号就行了

查一下伺服有没有接到脉冲信号啊
学无止境+++

楼主:
PLC站号怎么设啊,是在接口那里有两个十字的调节钮,是设置那个吗?
学无止境+++

楼主:
急啊,请各位高手大大们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B:
PLC组网,台达的我没组过,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