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变频器连接水泵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我用一台台达变频器连接A、B两台完全相同的水泵,但是A、B不是同时工作,需要互相切换,切换时通过plc控制。有人说不能立即进行切换,必须要延时一段时间后才能切换到第二台水泵,但也有人说不需要延时。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有何建议?

网友A:
同一台变频器启动,需要延时

网友B:
假如A泵在运行中切换到B泵哪不变成了直接启动B泵吗,变频器能继续运行吗,切换过程中要转换控制电路重新启动变频器才能正常运行。是不是要延时呢?

网友C:
要改变控制电路,加接触器,先停变频器,再停一台,再起动另一台,再运行变频器

楼主:
1楼的回复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既A泵需要切换到B泵时,必须由plc控制变频器停止,直到变频器输出为0时再切换到B泵,然后变频器再开始重新输出。这样的理解正确吗?

网友A:
是的,工艺允许的话,延时多几秒时间

楼主:
是的,工艺允许的话,延时多几秒时间
========================
只要几秒就可以了?我听说要5分钟才行,不知道这个是否和选择的变频器有关?

网友A:
相当于反复切换电机的话,几秒钟是可以了,停5分钟?是不是工艺要求
无独有偶啊

网友D:
是需要延时的

网友E:
五分钟?不是吧?你又不是拆开变频器维修,还等什么5分钟。你知道停止了,在切换完成了,就可以启动了。变频器哪里知道你二次启动时给他换了了。说白了就相当远带上一个电机做停止然后再启动的动作,你感觉中间要休息5分钟吗

楼主:
相当于反复切换电机的话,几秒钟是可以了,停5分钟?是不是工艺要求
=========================================================
不是工艺要求,是别人说的,因为变频器内部电容放电的问题,呵呵

网友B:
要休息5分钟,还工作不?变频器只要求减速到零就可以重新启动了,厂家也没有要求要停5分钟再重新启动啊,那个师傅是个人主义,不通用。

网友F:
延长时间好,不然会出现过载报警。

网友G:
不会出现过载的,只要变频器完全停下来,然后切换到另一台电机上,如果不算切换时间的话,就相当于变频器停车再启动一次啊,最多不超10秒,如果是水泵的话3--5秒左右,出现过载那是参数设置不当,启动时间设置的太小了。适当的加长一下

网友H:
你是A、B两台相同的水泵不是同时工作,但楼主说切换,但是切换是要求两台水泵有没有停机时间要求,如果没有什么 时间要求的话可以要一台水泵停止运行后,变频器复位后在起动另一台水泵。如果两台水泵在切换时有时间要求就要看看变频器切换的时间在不在允许的时间内,如果不再,就要要控制电路上改下了,变频器只能做起动用,待一台水泵起动正常运行后,就要切换到运行电路中,这时的变频器就是停止状态。也就是说可以不用延时起动加一台水泵了。

网友I:
我公司1控制2水泵切换,就是先断变频运行,再断电机接触器,启动时,先启动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对于时间嘛就5,6秒,不过,时间还是根据工艺要求不同和变频器性能处理吧,本人愚见.不过我写的程序好象还没过多的考虑时间问题,就不出问题.呵呵